涡街蒸汽流量计的原理和选型

楼主(2019-10-29):
  涡街蒸汽流量计选型,蒸汽是一种具有高压、高温和高湿度的复杂流体。蒸汽流量计量产品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流量计的耐温性、耐压性、耐腐蚀性和防潮性。其次,在选择和安装过程中,还应注意流量计的技术参数和安装尺寸,以满足稳定使用和准确测量的要求。根据相关数据,仪表实际应用中有三分之二的故障是由仪表的错误选择和安装造成的。因此,流量计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以下是以涡街蒸汽流量计的选择和安装为例的简要分析。

涡街蒸汽流量计选型

  一、涡街流量计的基本工作原理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研制的速度型流体振荡型流量计。它的制造和使用技术在口腔前已经非常成熟。广泛应用于蒸汽消耗测量和流量监测,并已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发电等工业部门、市政和环保领域。

  所示,当在测量管道中插人一柱状物体时,流体通过柱状物体两则就交替产生有规则的旋涡,这种旋涡被称为卡门涡街。涡街的释放频率为:

  实验表明当流体的雷诺数Re在2x10'一7x10,时,斯特劳哈系数St-0.17为常数,此时.流体的体积流量与卡门涡街释放频率f成正比,所以检测出涡街释放频率f就可以求得流速V,由V求出体积流量Qv。当一定的蒸汽压力和温度通过流量计时,可以通过将存储在仪表积分器中的相应蒸汽密度P与瞬时体积流量Qv积分来计算和显示蒸汽的累积质量流量Q。

  二、流,计温度、压力的选择

  流量计标定的压力与温度的选择应大于所提供的蒸汽的压力与温度的最大值。如检测I.3MPa,194℃的饱和蒸汽流量时,需要选择1.6MPa,300℃的流量计。测量饱和蒸汽时,选择温度变送器或压力变送器进行温度或压力补偿。 如果测得的介质是过热燕蒸汽,选择温度和压力变送器同时进行温度补偿。

  三、流,计管径的选择

  每种管径的流量计在通过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时,都有一定的测量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产生测最误差偏大或不能测量等问题,因为当流体的雷诺数超出了一定的V域,卡门涡街的释放频率就不与流量的变化成线形比例关系。因此要根据蒸汽的流量范围来选择流量计的管径。某厂家内径为DN50的流量计测量压力为I.3MPa的饱和蒸汽时,其测量范围为0.15〜1.97vh,流量低于0.15Vh时无法测量蒸汽的流量,必须更换小径的流量计。

  四、注重对直管段的要求

  当流量计上游存在有弯头、阀门或扩管时,与之连接的上游管道有直管段要求,目的是尽量使进人流量计的流体成紊流状态。如图2.所示,流量计上游存在阀门时,直管段长度必须保证不小于50D。此外,确保流量计中安装的下游管道直线度1}大于或等于流量计的漂移直径,否则,涡街处的流速会降低,涡流体的形成会受到影响,测量灵敏度也会降低。

  上游有阀门时流量计的安策尺寸示意图

  五、对环境震动的要求

  涡街流量传感器应尽可能安装在振动强烈的管道上。如果周围有大型振动设备,应避免安装。如果无法避免安装,应在传感器的上游和下游安装管道固定支架和防震垫。

  六、对周围强磁场的防护

  连接信号线采用屏蔽金属电缆,传感器、仪表和金属屏蔽线切实接地,周围应避免强磁场和大绕组磁场的干扰等。

  总之,只要我们能正确选型,规范安装,精心护养,实现蒸汽流量准确测fit和仪表长期稳定计量是不难的。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免费分享,一定好好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