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实施过程监控的主要方面

楼主(2019-10-29):
 塔机作为建筑工地的垂直运输设备,因其在生产中起到节省劳力、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作业半径大、覆盖面广而为建筑业广泛使用。同时,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下面小编为大家总结了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实施过程监控的主要方面:

 1、塔机基础

  塔机基础处的地质耐力必须达到该塔机使用技术要求,否则应采取打基础桩或其他技术措施,以满足塔机安装和使用的稳定性要求。混凝土基础要保证外型尺寸、混凝土等级强度、配筋设置达到要求,还应保证预埋地脚螺栓、脚蹄等基础预埋件规格、定位正确,钢筋、塔吊地面定位铁板之间的施焊工艺符合要求。塔吊基础附近不能挖坑,否则必须打围护桩围护,以确保基础在塔吊使用过程中不移位、倾斜。

  2、塔机安装和拆卸

  塔机的安装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对各部件安装顺序,特别要注意基础节、平衡臂、平衡重、起重臂的安装顺序,绝不能搞错。

  塔机的拆卸是塔机安装顺序的逆序。要特别注意正确选定拆卸部件吊点的位置。尤其是起重臂、平衡臂的吊点位置,以确保拆卸时吊物的平衡。当起重臂、平衡臂与塔身铰点脱离时要加上保险绳,预防吊物脱离时因反作用力而发生冲击现象。

  3、安全装置的配置和调试

  (1)起升荷载限制器(重量限制器)

  起升荷载限制器的误差不得大于其额定值的5%。当重量超过定额的5%时,塔机应自动切断上升机构的电源,吊物不能向上运动,但不切断下降电源,吊物可向下运动。

  (2)起重力矩限制器

  起重力矩限制器用以防止塔机因起重力矩超载而导致整机倾翻事故。当起重力矩超过其额定值时,力矩限制器应自动切断上升和增大幅度的电源,但不切断下降和减少幅度时的电源,吊物可做向下和减少幅度的运动。

  (3)起升高度限位器

  起升高度限位器是防止吊物上升和下降高度超过极限而使钢丝绳破坏,吊物下坠和损坏设备进而发生事故的安全装置。当吊钩上升到极限位置时,限位器能切断上升电源。对2倍率和4倍率机构的钢丝绳,起升高度限位器应保证动力切断后吊钩与臂下至少有1m和0.7m的安全距离。

  (4)幅度限位器

  幅度限位器是防止小车在两端极限位置发生碰撞。幅度限位器应保证当小车行驶至起重臂端部和根部不少于1m时切断小车电源,小车停止运动时与根部距离不大于200mm。

  (5)回转限位器

  回转限位器的作用是防止塔机朝单一方向旋转多圈而使电缆扭转过度断裂或损坏的防护装置。回转限位器应保证塔机朝单一方向旋转不超过三圈时自动切断回转电源。

  (6)吊钩保险装置

  吊钩上应安装弹簧片装置,当吊绳套入吊钩时,弹簧片应自动复位,防止吊绳脱离、重物下坠而发生事故。

  以上诸方面的监控管理中,方案规范了设备装拆作业,检查监控促进方案的实施,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在预防上下功夫,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保证特种设备安装和拆卸的安全,有利于投入使用的设备安全生产,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