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9-10-29):
求大侠帮忙,法纳克系统报警

网友A:
这个需要找到使用手册,对应手册上的故障代码查看报警信息及解决办法。

网友B(2019-12-26):
很明显的驱动器动力模块过载或击穿了(见伺服放大器报警)。主要故障是449的报警,真因为这个警报使主电源脱离才报出的401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