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LEVI2043T怎么把程序上传到电脑

楼主(2019-10-29):
各位大神,维控LEVI2043T  怎么把程序上传到电脑,触控屏有加密,怎么破解?感谢!有可以破解的请联系我

网友A:
程序上传的话就是把双usb线连接pc与屏,打开下载工具,选择hmi到pc,选择下保存位置即可。有技术问题可以q800008806,或者电连0591-87868869

网友B(2020-02-28):
要程序,或许能帮到你PHONE   136-7025-9756

网友C(2021-09-25):
维控LEVI2043T  怎么把程序上传到电脑,触控屏有加密

可以绕过读取

150 5979 1632

网友D(2022-05-06):
专业的TP厂家:

1、电容屏:AG、AF、AR、全贴合(OCA、OCR)、G+G结构、G+FF结构、GF结构等工艺

2、电阻屏:4线电阻、5线电阻、纯屏电阻

3、ITO透明触摸按键

有需要请联系加微(杨先生):  y1219106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