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启动时,电枢电流时有时无

楼主(2019-10-29):
590启动时,面板的指示灯都亮,c3,c5也有24伏,模拟量也有信号.励磁电流也有,电枢无电流.当再次启动时,电机又可以转.望赐教

网友A:
是不是电刷接触不良?看看电刷磨损是不是很严重了

网友B(2020-05-27):
用的市590C还是590P,,可逆还是不可逆,,一般不可逆的才会出你的这种情况,,Q:5841026,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