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DOP-B怎样显示32位十进制的数值

楼主(2019-10-29):
台达人机DOP-B 怎样显示西门子200PLC里的32位十进制的数值

资料都看懵了 还没整到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把你有的资料分享上来看看,估计要进行数据转换,可以监控到数据与你发送数据做个对比,或许能看出如何转换的,最好有图片

网友A:
分享上来看看,估计要进行数据转换,可以监控到数据与你发送数据做个对比,或许能看出如何转换的,最好有图片

网友B:
数值单位设置为Double word.数值格式设置UNSI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值单位设置为Double word.数值格式设置UN...

最好每种格式都试试,这种事情估计是数值显示格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数值单位设置为Dou...

我都尝试过 格式改了两三天了 十六进制十进制每一个都试过 都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上来看看,估计要进行数据转换,可以监控到数据与你发...

我先拿能用的做比较 在台达触摸屏的数据输入地址是VW0014这个地址但是在西门子PLC里是VW28  请教一下是为什么 是把全部包括了还是有什么原因

这个是16位的十进制 在台达触摸屏显示格式设为word 无符号十进制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分享上来看看,估计要进...

看你数值单位还是设置的WORD,word是16位寄存器,上限是65535.你应该设置成double Word。32位数据寄存器。上限是42亿。

网友D: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