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9-10-29):
西门子smart    0-10V要线性输出,比如10秒到10V

程序该怎么编写?

也可以发邮箱st001002@sina.com

网友A:
采用定时(就是1楼说的分辨率)累加输出也可以。

下面是每次开机每秒输出电压增加1/6V,1分钟(60秒)增加到10V的逻辑程序段。

网友B:
(当前时间/设定总时间)*100%=当前时间线性百分比    再把0-10对应的整数值(0-27648)乘以这个当前时间线性百分比 。就看你分辨率是不是1秒,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分辨率不能低于CPU扫描周期,否则计算出来的会有误差,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