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应知应会知识题库

楼主(2019-10-30):
一、 填空

1、万用表如果误用交流档去测直流电压,读数可(为零)或者(大一倍),这是由于(表笔的接法不一样)的原因。

2、万用表如果用直流档去测交流电压,则指针(不动)或(在零位附近抖动)。

3、压力表的弹簧管的截面是(扁圆)型或(椭圆)型。

4、为了使弹性压力计即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又有一定的精度,所以应根据被测压力的特性,使被测压力处于弹性式压力计的正常使用范围,对稳定压力而言,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仪表量程的(2/3),脉动压力不应超过(1/2),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压力,其最小值都不应低于仪表量程的(1/3.

5、测量液体压力时,若压力计的位置低于测压点,则仪表示值(偏高),必须做有关(液柱高度)的修正。,修正值的大小等于(液柱高度×液柱重度),符号为(负)。

6、测量氨气压力,必须采用(不锈钢)弹簧管。测量氧气压力时,则严禁沾有(油脂),测氧气时,不能用(带油或有机化合物)的垫片,测量乙炔压力时,禁止用(铜)的垫片。

7Y100工业压力表的接头螺纹是( M20×1.5   )。

8、紫铜管的规格是ф6×1,它的意义是(外径6毫米,壁厚1毫米)。

9DG表示(公称直径),PG表示(公称压力)。

10、常用的ф6×1紫铜管中间接头螺纹是( M10×)。

11、调节阀膜头上的终端接头规格是(接阀一端时M16×1.5外丝,接管一端丝M10×1外丝)。
   12、统一设计的调节阀型号命名的第四位表示调节阀的结构形式,其中P表示(直通单座),N表示(直通双座),Q表示(三通合流),W表示(蝶阀),S表示(角阀),M表示(套筒阀)。

13、调节阀也分正作用式和反作用式,如阀芯向下运动,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减小为(正)作用,如流通面积增大为(反)作用。

14、气动浮桶液面变送器在运行中,当放大器恒节流孔完全堵塞时,变送器输出压力(零);恒节流孔半堵塞时,输出压力为(达不到最大);当喷嘴堵塞时,输出压力为(大于100KPa);当挡板盖不严时,输出压力(达不到最大);当放大器阀脏,有异物时,输出压力(降不下来)。

15、 作用执行机构的调节阀定位器的反馈杆脱离,定位器的输出风压(小于20KPa)。

16、节阀膜头的风压到最大值,但行程不够,原因可能是(膜头漏风或阀芯阀座有异物卡住)。

17、热电偶温度变送器,输入端短路,仪表指示(输入端温度)。

18、沉桶液面变送器要求(垂直),否则,桶体与内壁发生摩擦,会引起仪表指示输出(不变)。

19、由于测量流量的引压管线,当正压侧阀门或管线泄漏时,仪表指示(偏低);当负压侧阀门或管线泄漏时,仪表指示(偏高);平衡阀泄漏时,仪表指示(偏低);正压侧完全堵塞,负压侧畅通时,仪表指示(与变化趋势相反)。

20、在电路中,变压器绕组上的符号“·表示(同名端)。

21、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式(幅值、周期、初相角)。

22、我们常说的交流电,电流的数值是指(交流电的有效值),它是(最大值)的(  2 ).

23、正弦交流电通过电阻时,电阻上的电压,电流相位(相同),电感元件电压(超前)电流90度,电容中的电流(超前)电容两端电压90度。

24、转子流量计处于任一平衡位置时,其两端压降(是恒定的 ),所以转子流量计又被称为(恒压降)式流量计,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

25、我们常用的孔板取压方式叫(法兰取压法)。取压中心距孔板端面距离为(25.4mm

26、靶式流量计的输出与作用在靶板上的力成(正比)的关系,与流量(平方成正比)。

27、误将E型热电偶装成K型热电偶,温度指示较实际值(低)。

28、在热电偶接线盒处,将热电偶短路,此仪表指示(短路处温度)。

    若仪表指示为负的温度,其原因是(补偿导线在二次表处接反)

二、 判断

1、沉桶式液位计测量液位时液位越高,扭力管所产生的扭角越大;液位越低,产生的扭角越小。(×)

2、液位变化时,浮球式液位计所受的浮力也变化。(×)

3、浮球液位计的液位示值与介质的重度有关。(×)

4、浮球脱落后仪表输出为最大。(√)

5、沉桶液面计的沉桶脱落后,仪表输出为零。(×)

6、液面计的最大测量范围就是桶的长度。(√)

7、定位器与调节阀组成闭合回路。(√)

8、定位器的作用是保证阀位与输入信号相符。(√)

9、定位器要保证阀门、膜头压力、输入信号相符(×)

10、配用正作用执行机构的阀门定位器,反馈杆脱落后膜头风压为0.1Mpa(膜头信号压力0.020.1 Mpa(×)

11、气闭式调节阀不可卸下法兰取下阀芯。(×)

12、调节阀的行程越大,反馈杆有效长度就应越短。(×)

13、单芯调节阀,关不严应将阀杆加长。(×)

14、双芯调节阀,关不严应将阀杆缩短。(×)

15、蝶阀对于流体方向没有要求。(√)

16、三通合流阀无论开度如何,出口流量不变。(√)

17、不论单芯阀,还是双芯阀,流体都是下进上出。(√)

18、同规格调节阀,在开度相同,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直流流量特性的对比数流量特性的通过量大。(√)

三、 问答

1、 说明节流式测量流量的原理?`

节流式测量流量的方法是以能量守恒定律和流体流动连续性定律为基础的,充满管道的流体,当它们流过节流装置时,流体在节流装置处形成局部收缩,从而流速增加,静压力降低。在节流装置前后产生了压差,流量越大压差也就越大,在一定的条件下,流量的平方与差压成正比。

2、 热电偶测温时,为什么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与其两端温度有关,其温度-热电势的对应关系是在冷端温度为零摄氏度时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冷端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温度不可能保持零摄氏度,这就会给测量带来误差,因此必须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3、补偿导线的作用时什么?

补偿导线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与所配热电偶的热电特性是相近似的。但是它的价格低廉,它起延长热电偶的作用,使冷端可延长到温度变化较小,且不剧烈的地方,以便于实现冷端温度补偿。

4、工业常用铂电阻、铜电阻的分度号有哪些?0℃时的阻值是多少?

为适应不同测温范围,国际标准的热电阻有Cu50Cu100两种,0℃时的电阻值分别是50欧姆、100欧姆。铂电阻有Pt10 Pt100两种,0℃时的电阻值分别是10欧姆、100欧姆。

5、喷嘴-挡板机构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结构?

喷嘴-挡板机构是几乎所有气动仪表中都应用的基本元件。它的作用是将挡板的微小位移,转换成相应的气压信号作为输出。它由恒节流孔、背压气室、喷嘴和挡板三个部分组成。

6、气动功率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喷嘴、挡板机构只是进行位移-压力变换,输出流量很小,不能用来直接推动执行机构和远距离传输。因此,几乎所有的气动仪表都在喷嘴、挡板元件的输出端串连一个功率放大器,进行流量放大或流量压力放大,即功率放大。

8、何谓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如何选择?

气动薄膜调节阀是根据20100KPa的信号风压而动作的,当信号风压中断时,因调节阀的结构不同,而使调节阀处于全开或全关两种极端的位置。当信号中断时,全关的称为气开阀;全开的称为气关阀。

选择气开或气关,完全时由生产的安全方面来决定的。即要考虑一旦由于停电或停风造成调节阀由于失去能源而到达全开或全关那一个位置,才能确保不酿成事故。

9、为什么气动仪表的信号压力范围的下限定为20KPa,而不是零?

气动仪表的喷嘴挡板机构,在20KPa以下非线性严重,气动仪表中常用的膜片弹簧、波纹管等弹性元件以及气动执行机构等,在启动时,都有一定的的死区,为提高仪表的精确度和灵敏度,所以把信号压力范围下限定为20KPa

10、怎样判断交流供电的火线、零线?

1)用试电笔:氖灯亮的为火线,不亮的是零线。(2)用万用表:置万用表交流电压于适当档位,表笔一端接大地(或与大地相连的导体,如管线等),另一表笔分别接触两供电线,有指示的为火线,无指示的为零线。

11、怎样操作仪表三阀组,须注意什么?

操作三阀组,须注意两个原则:

第一:不能让导压管内的隔离液消失;

第二:不可使测量元件受热或单向受压。

三阀组的启动顺序是(假设三个阀都处于关闭状态),打开平衡阀,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停运的顺序为:关闭负压阀,打开平衡阀,关闭正压阀。

12、什么叫分程调节系统?适用于什么场合?

分程调节就是一台调节器的输出信号送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节阀,每个调节阀在调节器输出信号的某段范围工作。

分程调节系统适用于:

(1) 生产中需用多种物料做调节介质的过程。

(2) 用来保证在不同负荷下的正常调节。

(3) 保证系统在正常或事故状态下的安全运行。

13、为什么催化裂化装置再生器、反应器取压点采用反吹风测量方法?

反应器、再生器内由于有固体粉末存在,在进行测量时,很容易堵塞引压点和测量引线,利用反吹风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防止堵塞现象而保证仪表正常运行。

14、反吹风系统仪表的安装和使用应注意什么问题?

(1) 反吹点应尽量靠取压点P,以减少反吹管线上的压降减小测量误差。

(2) 测量点附近不应有蒸汽、油等的喷入口以免堵塞。

(3) 限流孔板应装在垂直管道上。

(4) 测量变送器应安装在取压点上方。

(5) 仪表气动前应先将反吹风送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得停止。

15、 阀门定位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1) 当阀前后压差过大,应用法门定位器可克服流体在阀芯上产生的不平衡力。

(2) 克服阀门填料过紧对阀杆的摩擦力。

(3) 用在大口径调节阀,改善动态特性。

(4) 改变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5) 调整定位器的零点范围,实现分程调节。

16、说明与、或。非逻辑关系。

1、与逻辑关系:当决定一种事情的各个条件全部具备时,这件事才会发生,这样的因果关系叫做与逻辑关系2、或逻辑关系:当决定一件事情的各个条件中,只要具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条件时,这件事就会发生。3、非逻辑关系;是否定,就是反。

17、已知浮桶长度L=800mm,被测液体的重度r介=0.82/平方厘米,用水校验,计算:使浮筒液面计输出为20%,40%,80%,100%时,灌水的高度各为多少?

用水校验时,浮筒被水浸没的最大高度为:

L水=r/r水×L0.82×800656mm),把656 mm分成5等份,即可求出所对应的灌水高度为:131.2262394……

18、直通单座调节阀泄漏量大,都可能是什么原因?

(1) 阀芯、阀座磨损严重。 (2)  导向槽内有异物。(3)  阀芯、阀座结合处有异物。

(4 )   膜头漏气。  (5)  阀杆太短。  (6)  压差太大。

19、靶式流量计应如何启动?

靶式置于流体中,直接受到流量的冲击,因此,在启动时应尽量减小流体启动时对靶的冲击,应该先在副线运行的基础上,先开下游阀,再缓慢打开上游阀,同时缓慢关闭旁路阀。

20、外浮桶液面计在停工扫线期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因浮桶直径较容室的内径相差很小,并且桶体是通过挂钩与杠杆连接在一起,极易脱落。因此,在扫线初期应将上、下一次阀关闭,禁止把下放空作为排出口使用,待工艺吹扫将要结束时,将放空阀卸下,少许打开上、下一次阀,进行液面计的吹扫。

21、有一台正在运行中直通双座风关调节阀过量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主要原因:(1)阀芯脱落,(2)阀芯、阀座间异物卡住造成阀芯不动作,(3)阀行程不够,(4)下法兰管套有积存异物造成阀芯不能全行程动作,(5)工艺管线部分堵塞。

22、有一台正在运行中的风关单座阀,始终关不死,一般由哪些原因造成?

(1) 阀芯阀座磨损严重。

(2) 阀芯阀座间异物卡住。

(3) 调节阀膜片漏气。

(4) 另点弹簧弹力大、

(5) 阀杆太短、

(6) 阀前后压差大。

(7) 需检查定位器能否达到最大值。

23、催化的自保系统中,当进料低限和反应温度低限时其逻辑结果为切断装置进料,此时,哪几个阀门,动作,怎样动作?

A 原料油进料切断阀 关 B原料油进料返回阀 开 C 回炼油浆进料调节阀 关 D 预提升干气调节阀 关 E 原料油雾化蒸汽调节阀 开 F 终止剂调节阀 关 G 预提升蒸汽阀 开

24、催化的汽提段藏量仪表正常生产期间指示最大,试分析原因?

A 二次表指针卡死或脱落  B 喷嘴堵塞  C 气源压力偏高  D 放大器钢球脏或有异物  E 正取压点堵塞(但限流孔板正常)  F 负取压点堵塞(限流孔板堵塞)  G 反馈波纹管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