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10.1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9-10-30):
各位大神,我单位使用的Intouch10.1通过网线与AB 5000系列plc进行通讯,电脑出问题更换了新的电脑(原电脑为xp系统,新电脑为win7 64位)重新安装Intouch10.1,安装了DAserver5.0(原电脑位4.0)后。开机后项目打开后报警与plc通讯故障,请教大家应该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打开新安装的DAserver5.0看看数据通信正常吗?

还有网络配置是否正确,电脑IP与PLC是否在同一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