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无法正常关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30):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无法关机,点击[关机]按钮也没有反应,只能通过手动按下机箱的关机键才能关机

    [故障分析]:从上述故障可以初步判断是系统文件丢失的问题。

    故障处理]:在[运行]对话框里输入“rundll3luser.exe,exitwindows",按[Enter]键后观察,如果可以关机,那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①利用杀毒软件全面查杀病毒。

    ②利用360安全卫土修复IE浏览器。

    ③运行“msconfig”命令查看是否有多余的启动项,有此启动项启动后无法关闭也会导致无法关机。

    ④在声音方案中换个关机音乐,有时关机音乐文件损坏也会导致无法关机。

    ⑤如果CMOS参数设置不当的话,Windows系统同样不能正确关机。为了检验是否是CMOS参数设置不当造成了电脑无法关闭的现象,可以重新启动系统,进人到CMOS参数设置页面,将所有参数恢复为默认的出厂数值,然后保存好CMOS参数,并重新启动系统。接着再尝试-下关机操作,如果此时能够正常关闭的话,就表明系统的CMOS参数设置不当,需要进行重新设置,设置的重点主要包括病毒检测、电源管理、中断请求开闭、CPU外频以及磁盘启动顺序等选项,具体的参数设置值最好参考主板的说明书,如果对CMOS设置不熟悉的话,只有将CMOS参数恢复成默认数值,才能确保计算机关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