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外接编码器

楼主(2019-10-30):
三菱plc 外接编码器需要怎么编程呢,只要思路就可以,接线需要注意什么?有人搞过吗?

网友A:
如图所示接线图:主要看你编码器输出的是NPN信号还是PNP信号,如图所示编码器输出PNP信号。

接线最好使用带屏蔽电缆抗干扰能力较强。

你的接线就确定了你高速计数器编号:

程序案例编程手册上有举例,编程时估计会用到中断。你可以看看。还有的编码器可以通过通信modbus读取编码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