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驱动器参数怎样备份

楼主(2019-10-30):
我们厂安川伺服驱动器很多,驱动器里面的参数很重要,设置不好直接影响到伺服电机的性能,我想在驱动器正常时把参数导出备份,到时候换驱动器再写入就更方便多了,我是菜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上传参数保存起来,下次更换电机直接将参数载入即可。不知道你厂里伺服是5系列的还是7系列的,可以去官网下载对应软件:http://www.yaskawa.com.cn/database/default.aspx?sel=2_72339069014638592&sid=1_5&page=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上传参数保存起来,下次更换电机直接将参数...

点击下载提示输入验证码,验证码输入后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上传参数...

换个浏览器试试,官网就这样,有时候要第二天才能下载,对此我也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