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维修modbus通讯难题维修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30):
最近台达A2伺服器维修中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特别给大家分享出来给大家。以便日后遇到同样的伺服器维修问题时更快予以解决。
故障机器为一台台达单相200WA2系列伺服器。采用三菱FX3UPLC和FX3U-485ADP-MB通讯适配器进行控制。
伺服器维修故障问题:由于三菱PLC控制的伺服器数量达到7台之多,所以致使PLC本身的高脉冲输出控制显然是不够的。
伺服器维修解决方法为:①在DI动能设定里设定正向寸动反向寸动(DI2DI3),通过参数设定P3-060XFF以及P4-07实现了对DI的通讯控制,从而可以正反向动。
②对P4-05进行设定,使用通讯,向P4-05内写入4998时正转4999时反转,OK。http://www.cncswx.com
但是经过对伺服器维修又出现新的问题,采用上述两种伺服器维修方式都是在正转和反转的情况下,但并不能实现伺服器正向点动和反向点动。以为伺服器维修时采用通讯时发一个脉冲便会把参数写入到伺服器的寄存器内,伺服器参数就一直在寄存器内,除非有新的参数写入。可是用上面的方法对伺服器维修完毕后造成了我写入正向点动的数据后,必须在写入停止数据伺服器才能停止运行,否则伺服器会一直持续旋转。
经过检测发现是PLC程序编的存在问题,写寸动的那几条逻辑关系不正确或PLC指令modbus读写的通讯参数设置不正确。相应的伺服器维修方法是通过使用通讯给A2伺服驱动器写过JOG,正向、反向的,使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做的。伺服器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A(2019-12-03):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控制领域变频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也是一家提供变频器维修、伺服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开关电源、变频柜、等咨询培训、技术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蓝都科创园,是浙江先进、有实力的杭州变频器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名专职工控维修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给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服务,三科全体同事有更大的信心去领导变频器维修服务领域,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以及贴心的技术服务,同时为客户推荐性价比更高的变频器。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姚家路5号蓝都科创园9号楼

官网: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