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语句执行顺序问题

楼主(2019-10-30):
初学PLC,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思路就是:启动1有效 -> T0计时5s -> 置位Y0 -> Y1输出1/同时触发T1计时3s -> 复位Y0,现在很奇怪为什么第四行里Y0已经变成0了,而Y1仍然输出有效,计时器T1也保持在3s的状态?

是因为PLC是顺序执行,执行END,就不会再从头扫描了吗?但如果我将Y0强制置为有效,T1结束后,Y0复位,此时计时器T1和Y1都归0

网友A:
同一段程序总对Y0,进行置位和复位时,以最后一个执行为准。

你对定时器的理解不好。

网友B:
PLC扫描周期是循环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B:
楼主你将Y1那一步放到最后一步试一下

网友C:
所以一般最好用置位和复位

网友D:
启动信号是不是一直处在高电平,启动信号用脉冲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信号是不是一直处在高电平,启动信号用脉冲信号试试。

启动信号确实是一直高电平呢,但是Y1线圈理论上只由Y0控制吧,为何Y0被RST了,Y1还有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段程序总对Y0,进行置位和复位时,以最后一个执行为...

嗯,执行完,Y0确实是被复位了,但现在不太理解为何Y0被复位后,Y1线圈还保持有效呢?就如图上第4行所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将Y1那一步放到最后一步试一下

是的,Y1放到最后一步,就没问题了。只是很不理解放到前面不行的原因。如果是循环扫描的话,即使放到前面,Y0一旦复位,Y1也应该会被清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你将Y1那一步放到最后一步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是的,Y1放到最后一步,就没问题了。只是很不理解放到前面不行的原因。如果是循环扫描的话,即使放到前面,Y0一旦复位,Y1也应该会被清0吧

你要搞清楚plc执行原理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你将Y1那一步放到...

PLC执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扫描周期是循环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启动信号是不是一直处在高电平,启动信号用脉冲信号试试。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受Y000常开触点控制的Y001,居然还为1。

  这核心问题被众人成功地绕开了

同一程序里,既有 SET Y000,又有RST Y000,在这个程序里,运行稳定以后,是会出现SET Y000和RST Y000,都满足,而RST在后,所以,在程序运行稳定后,Y000是一直为0。(仿真也说明确实如此)

 但上面只是说明Y000为啥是0而已,100%的Y000=0,这就另人更纳闷了,y000确实为0了,那依赖Y000而生存的y001为何能续命?

  期待真正的答案,而非王顾左右而言他。

网友H:
楼主看到Y1有输出,可以下载到PLC里面测试一下,仿真的不可信。

但是Y1,应该是会被没有输出。

但是是在PLC的下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H:
另外楼主还是不明白,PLC循环扫描,执行完end后,接着从第一步程序开始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

知己呀,上面都没有回答为何Y000为0而Y001还为1,我正是因为知道PLC是顺序循环扫描的,所以才纠结于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到Y1有输出,可以下载到PLC里面测试一下,仿真...

确实也下载过看了,Y1的指示灯的确是保持为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楼主还是不明白,PLC循环扫描,执行完end后,接...

正是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的,所以才纠结于为什么Y000都已经为0了,而受它控制的Y001线圈还在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

可惜你看懂了我的问题,却不能回答我

网友I:
因为T1 on以后,下面每次一扫描周期都先执行了LD T0--SET Y0,Y0又被置位了。但是执行Y0输出的时候确实是又被复位了,所以Y0输出OFF而T1一直保持。把RST Y0放在T1上面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因为T1 on以后,下面每次一扫描周期都先执行了LD ...

我昨晚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我自己也碰到了一个有关扫描机理的问题,假如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话,你试下来解答下我发的一个帖子的问题,你会发觉放到我的问题上,又行不通的。

我帖子的链接是:

  c1为什么不计数,y000不翻转-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1614_1.shtml#replyDi

   本人QQ 2576224822  ,欢迎来Q,一起探讨PLC这似是而非,貌似简单,实则捉摸不透的扫描机理。我觉得这是PLC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这都弄不清楚,写到大程序时,出问题那是根本没法找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因为T1 on...



可能原因是置位Y001直接触发,而复位Y001是定时器触发的,所以放中间和放后面有区别,前一个扫描周期Y001的状态不同

具体咱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因为T1 on...

微信截图_20191101171159.png这是不同位置Y001上个扫描周期的状态(一个一直为1,一个有变化),至于为什么那就是PLC自己的算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

PLC扫描周期三个阶段,扫描跟输出时变量是不变的,程序执行时按顺序,变量实时变化。把上一扫描周期结果导入然后一步步走下来哪有什么为什么。Y0确实输出是OFF的,下一次扫描阶段也是OFF,但不妨碍程序执行过程中的置ON 啊。至于769说的,那应该是上升沿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另外楼主还是不明白,PLC循...

那么请楼主把LD T1 RST Y0

LD YO OUT Y0

位置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受Y000常开触点控制的Y001,居然还为1。  这核心问题被众人成功地绕开了同一程序里,既有 SET Y000,又有RST Y000,在这个程序里,运行稳定以后,是会出现SET Y000和RST Y000,都满足,而RST在后,所以,在程序运行稳定后,Y000是一直为0。(仿真也说明确实如此) 但上面只是说明Y000为啥是0而已,100%的Y000=0,这就另人更纳闷了,y000确实为0了,那依赖Y000而生存的y001为何能续命?  期待真正的答案,而非王顾左右而言他。

会解决根本问题(原理性)的还是少,大多数都是只会用😂(我连用都还不会)

网友B:
论坛很热情,回复问题很积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同一段程序总对Y0...

因为X0一直为1,T0一直为1,导致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T0都对Y0置1。

X0接通5秒后T0为1,T0对Y0置1,Y0接通3秒后T1接通,X0接通8秒后将Y0复位;但由于每个周期开始时T0都对Y0置1,使得每个周期Y0都为1,仅在最后一条指令时为0。最终输出时Y0为0,但对于Y1和T1来说相当于Y0一直为1。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佬的热情回复,通篇看下来,比较认同phoenix和幽木的观点。

这个现象,应该是PLC扫描过程中寄存器对输入信号采样处理的机制造成的,以下是从书中摘抄的,应该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PLC采用了与普通计算机工作方式差别较大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所谓扫描,就是CPU从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程序,直到最后一条(END指令)。扫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和处理、用户程序执行、输出数据和处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称为一个扫描周期。”

“1.输入采样和处理阶段

在第n个扫描周期,首先进行的是读入现场信号即输入采样阶段,PLC依次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输入映像寄存器区(存储器输入暂存区)中相应的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如果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PLC不再响应,输入映像寄存器区中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保持不变,要等到第(n+1)个扫描周期才能读入,这一阶段称为输入采样和处理阶段,通常简称为输入刷新阶段。”

个人认为,红字部分是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即,在程序开始,由于X0是有效的,所以Y0已经被置为了1,这个1被寄存器采样并保存了下来,所以后面即使Y0发生了变化被置为了0,寄存器并不采样这个值,还是按照1来处理,因此Y1仍然保持1

网友M: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L(2019-12-03):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佬的热情回复,通篇看下来,比较认同pho...

由于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更新,之后执行程序,程序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依次执行。

注意,程序执行过程中,对I/O是不会刷新的,刷新只是在每个周期开始时。

该程序执行完成后Y0为0,Y1为1,也就是说刷新时,Y0为0,Y1为1,当执行下一个周期时,第7步时Y0又被置1(由于此时I/O是不会刷新,Y0输出还是0),运行到18步时Y0是1,所以Y1还是1(由于程序是从上到下顺序执行,Y1没有变0的过程),22步时Y0又被置0,执行完成后Y0还是0,Y1还是1。每当进行刷新时都是Y0为0,Y1为1。

网友N:
对对,我刚开始也是和幽木大佬想的一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所以一般最好用置位和复位

任何老师都不会说优先置复位,用多了之后会导致程序可读性很差,写的时候挺爽,后面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P:
电路板上好像是触发器 要等他再次改变时才会变化 所以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变化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另外楼主还是不明白,PLC循环扫描,执行完end后,接... 内容的回复!-------------------------正是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的,所以才纠结于为什么Y000都已经为0了,而受它控制的Y001线圈还在输出1

程序扫描到y1的时候y0  on所以这个时候y1on   继续扫描y0被复位,y1继续保持原来状态,然后到结束,y1谁给复位呢,不复位为啥不on

网友R(2020-01-13):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

你找到答案了吗,我也很苦逼的遇到同类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多...

我还是没搞懂,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多...

我想问一下,程序走到底了,Y0复位了,Y1为什么还为1

网友S(2020-03-04):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高手的手法应该不一般,就是没看出来是什么编程语言

1.01的365次方=37.78343433289

网友T:
第一次扫描完程序进行输出,第二次扫描才会释放。

网友U:
你的第一个语句的X0恒为1,而且对这个计时器没有复位操作,导致5s后以后每个周期,都会在这一步对Y0置位

网友V(2020-11-18):
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很短的,按你的这个程序估计就几毫秒,时间很短,当T0导通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实际输出的Y0,Y1都是1,只有在T1,3秒导通后才会复位Y0,但因为你的输入是一直有信号的,所以紧接着的扫描周期Y0又被置位了,所以你看到的YI为什么会一直有输出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V:
你肉眼肯定是捕捉不到那几毫秒的复位信号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的解答,都没真正解释:Y000都等于0了,而受Y000常开触点控制的Y001,居然还为1。  这核心问题被众人成功地绕开了同一程序里,既有 SET Y000,又有RST Y000,在这个程序...



首先要了解PLC的输入和输出的原理,输入X存储在输入映像寄存器里,输出Y是由程序执行完一周期后的结果输出到输出映像寄存器里。程序里用的条件Y0是程序运行时即时变化的,也就是说执行到Y1那一步时,Y0还是ON的,所以Y1在一周期执行完是ON的,而Y0,因为后面条件符合,复位了,所以执行完一周期后输出到输出映像寄存器上的是OFF

网友(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网友X(2021-01-28):
SET Y0至最后的RST Y0之间这一部分  Y0一直是挂起的

所以Y1也挂起

网友Y(2021-04-15):
PLC扫描周期是循环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