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BB机器人控制柜如何维修保养

楼主(2019-10-30):
ABB机器人控制柜如何维修保养呢,且看以下说明:

1)、常规检查:(一周或者每天视情况而定)

1.控制柜清洁,外观清洁,内部进行除尘。(除尘)

2.控制柜各部件紧固外部连接,检查柜内所有部件的紧固状态。(紧固)

3.示教器清洁,示教器及电缆清洁和整理。(清理)

4.电路板指示灯状态,确认电路板的状态。 (看灯)

5.控制柜内部电缆检查,柜内所有电缆插头连接稳固,电缆整洁。(理线)

2)、机器人控制柜测量:(一季度或者半年视情况而定)

1.安全回路检测,检查安全回路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安全面板)。

2.示教器功能检测,检测所有按键有效性,急停回路是否正常,测试触摸屏和显示屏功能(示教器)。

3.系统备份和导入检测,检查ABB机器人是否可以正常完成程序备份和重新导入功能。(系统备份)

4.系统标定补偿值检测,检测ABB机器人标定补偿值参数与出厂配置值是否一致(校零)

5.电源电压测量,测量ABB机器人进线电压、驱动电压、电源模块电压,并通过示波器来采样各电压的波形,从而对电压进行整体分析。  (仅限专业人员操作)

6.硬盘空间检测,优化ABB机器人控制柜硬盘空间,确保运转空间正常。(仅限专业人员操作)

3)、保养件更换:(保养/按需求更换)

1.驱动风扇单元更换,机器人维修驱动单元冷却风扇更换。(风扇)

2.防尘过滤网更换,控制柜防尘过滤网更换。 (过滤网)

3.辅助接触器触点更换,控制柜辅助接触器常开机器人保养和常闭触点更换。(辅助接触器触点)

4.保险丝更换,控制柜保险丝更换。(保险丝)

5.电机上电指示灯更换,ABB机器人控制柜操作面板电机上电按钮内指示灯更换。(指示灯)

网友A(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A(2020-11-16):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