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为什么不计数,y000不翻转

楼主(2019-10-30):
我现在有个很简单的程序,就几行,让Y001每4S闪烁一次,但里面的c1在计数一次后,随后再(每8s来一个)有计数脉冲来也不计数。同时Y000也不翻转,C1,Y000其实在程序里是是多余的(跟程序功能完全没关系),我这里只想知道,为什么放在程序这个地方他们没反应而已。仿真时要把X024一直置1.

     我请教几个PLC群,都没人能讲出原因。发觉得PLC里面最基础,基本的东西,很多做了大项目的人,都没真正明白。我同学同学在大学教PLC都近30年,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发上面的帖时,忘了附QQ 2576224822。欢迎加Q一起探讨

网友A:
捕获.PNG这个问题简单,无非就是PLC扫描的问题,改一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无非就是PLC扫描的问题,改一改就可以了

能改好,我知道。你说是PLC扫描的问题,那plc扫描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才是我想弄清楚的。改好不是我的目的。我在本贴一开头就说,放在那个位置,无效。1572507468(1).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无非就是PLC扫...

这个还是因为PLC工作原理是按扫描周期不断循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执行,你程序没执行是因为放置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怎样知道放得位置对,怎样知道放得位置不对?这才是关键

网友C:
扫描从上至下,先有上升沿,在置位1,在下降沿的顺序。

 SET Y1 后面加上升沿怎么执行? 已经置位1了。

你遵循这个顺序放置LDP Y1 那一段就没有问题。

SET Y1 前面加 LDP Y1

LDI Y1 后面加 LDP Y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从上至下,先有上升沿,在置位1,在下降沿的顺序。 ...

Y1原是0,我不先用SET Y1,它能能有上升沿?

网友D:
想来想去,这应该是上升沿指令的特性吧。

上升沿需要两个扫描周期对比,有一个边沿标志地址保存前一周期的状态,这个边沿标志区别于变量本身吧。这能解释上升沿放在SET后无反应,不过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放在RST后面的时候,Y00第二次翻转就应该是8S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来想去,这应该是上升沿指令的特性吧。上升沿需要两个扫...

那么放在RST后面的时候,Y00第二次翻转就仿真也是4S后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想来想去,这应...

Y001 ON 4S,然后T0 ON,Y001输出OFF,但T0保持4S,Y002不能翻转,直到T1 ON,T0才重新计时,这时RST无动作了,Y002才翻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想来想去,这应...

360截图20191101171527751.jpg把上升沿去掉再看应该比较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你这样太过于繁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这是为了帮助理解上升沿脉冲的动作条件的,程序当然不用这么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我给他的解释是,上升沿是通过边沿标志地址而不是变量自身从0到1的变化来判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phoenix...

三菱PLC基础学习教程 - 图文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1ef1496ecd1755270722192e453610661ed95a28.html

很详细的三菱PLC入门教程.pdf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14/115212689.shtm

大家好好研究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解答

网友E(2019-12-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无非就是PLC扫...

这个程序如果用S7-300来写程序就容易明白一点,在S7-300的程序里脉冲是一个单独的指令,每一个脉冲指令都要指定一个辅助继电器,也就是说4步和18步两个脉冲的状态标志保存在不同的地址里,4步的脉冲状态只存储2步(m0将Y1置1,此步Y1一直为1)完成后的状态,所以C0不计数,Y0不翻转,18步脉冲状态只存储16步(T0将Y1复位,Y1此步4秒复位一次)完成后的状态,所以每4秒C1计数一次,Y2翻转一次。

网友F:
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