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温度采集)

楼主(2019-10-30):
做的温度采集,搞了半天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端电压是不是接反了?AIW0本来就可以是负值,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为电压输入时是-10V到+10V,对应数字量是-32000到+32000,因此如果你的电压值为负时,AIW0也会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端电压是不是接反了?AIW0本来就可以是负值...

是内置的模拟量模块坏了,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B:
看来PLC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