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murr总线模块插口坏了一个,怎么改到另外一个插口?

楼主(2019-10-30):
模块0号插口坏了,1号未使用,怎么改到1号使用

网友A:
模块0号接口对应地址改到模块1号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0号接口对应地址改到模块1号接口

在哪里改地址啊

网友B:
在程序里更改I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里更改I点地址

是把程序里的I12.0和I13.0改成I12.1和I13.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