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电主轴启动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9-10-31):
雕铣机电主轴启动要注意的问题

1、确认电源电压,频率与主轴匹配关系正确

按主轴名牌数据或产品检测报告中提供的电压与频率对应关系设置变频器的U/F曲线。一般地,主轴插头座的4号芯接地,1.2.3号芯接变频器的UVW。启动雕铣机电主轴时应先点动,查看主轴方向。(从轴伸端看主轴应逆时针旋转)若反转应即关车,切断电源,将三根进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即可。

2、确认主轴套筒所须的循环冷却水已开通

冷却水的温度一般不要超过35°c,但也不宜过低,不宜直接接用自来水,因水温过低会造成主轴电机内部热空气遇冷而形成凝水影响绝缘和轴承生锈,冷却水流量一般可在3-5L/MIN,冷却水应干净无杂屑以防堵塞通道。冷却水箱中水量约50L—100L,建议水泵用AB-25或AB-50。进出水口不能相距太近,必须使水在箱内有一冷却过程,力求使进出口水温差能达到2—3°c,要避免造成热水循环而达不到冷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