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恒温恒湿试验箱的开停机有次数限定?

楼主(2019-10-31):
  为何恒温恒湿试验箱的开停机有频次限定?制冷压缩机做为恒温恒湿试验箱制冷机组的关键部件,制冷压缩机的优劣立即决策了全部制冷机组的工作效能。在一切正常工作中标准下,恒温恒湿试验箱制冷压缩机的开停机频次每钟头不可超过6次,不然视作常见故障。

  1、冷凝器散热差

  造成冷凝器热管散热差的关键缘故有冷凝器表层有废弃物、试验箱工作温度过高等学校,而冷凝器的热管散热实际效果差将会减少恒温恒湿试验箱制冷压缩机的空调制冷量,造成制冷压缩机过载运行,导致工作中电流量扩大,造成过电流量维护汽车继电器姿势而断开开关电源,制冷压缩机终止运行。当维护汽车继电器双金属片体会温度降低到重置温度时,接触点又再次合闭,制冷压缩机再度起动运行,导致制冷压缩机经常地开停机。

  2、开关电源工作电压不平稳

  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过高或是过低状况,而且不平稳难题→ 必须等开关电源工作电压恢复过来后再接入开关电源或挂设交流稳压器为试验箱出示平稳的380V开关电源;

  3、箱体密封性不严紧

  恒温恒湿试验箱的门封关不紧,漏汽比较严重难题→解决门封条开展维修调节或是是拆换门封条;

  4、过热维护不灵

  过电流量过热维护汽车继电器的碟型双金属片不灵难题→拆换新的过电流量过热维护汽车继电器即可。

网友A:
您好,我们公司技术对恒温箱的控制一般采用双金属温度开关来控制恒温箱的温度,双金属温度控制器的产品介绍,可参看这个网站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