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修中电机轴电流和电机过热故障原因介绍

楼主(2019-10-31):
伺服电机产生轴电流,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电流称为轴电流。
伺服电机维修轴电流的产生原因:1)磁场不对称;2)供电电流中有偕波;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有缝隙;5)有扇形叠成式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伺服电机轴电流危害:使伺服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成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http://www.cncswx.com
预防伺服电机维修轴电流方法:1)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偕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2)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端和端盖绝缘。
伺服电机一般不能用于高原地区,海拔高度对伺服电机温升,电机容量(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伺服电机维修注意以下两面:1)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2)高压电机在高原时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伺服电机不宜轻载运行,伺服电机维修因电机轻载运行时会造成影响:1)电机因数功率低;2)电机效率低,会造成设备浪费,运行不经济。
伺服电机维修过热故障的原因;1)负载过大;2)缺项;3)风道阻塞;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5)电源偕波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