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温机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9-10-31):
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因应市场的竞争,节省人力,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经营策略是刻不容缓的,压铸模温机的使用,可使模具预热时间减少,成品表面质量提升及可完全自动化生产。提高模具寿命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手段。那么该如何处理压铸模温机常见的问题呢?

一、压铸模温机不加热问题,常见原因有:

1、加热电路跳闸,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仔细检查线路,加热电路出现跳闸是因为出现短路、过流等情况,不能在没有检查清楚的情况下再次合闸,以免出现烧坏元气件等更大的问题。应该用万用表分段检查,找出故障点,在排除故障后再进行合闸。

2、由于出现短路或者受到电压冲击等原因引发过流保护继电器动作。检查故障的具体原因,复位过流保护装置。

3、加热器烧断。这是最简单的情况,电阻有某两相之间无穷大就知道了。

4、接触器坏掉或者被强制。在控制电压加在接触器上时,接触器不动作,或者始终处于一种状态,这时需要观察接触器的状态是在O还是l,注意上电后的状态,借此来判断接触器的情况。二、压铸模温机加热温度升不上去或不稳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

1、液位传感器有问题。例如:如果液位传感器卡在下限位置或者浮球破裂导致补水阀常开,不停地往水箱中补水,就可能导致该类故障的产生。

2、温度控制器损坏。例如SINGAL控制器的输出控制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动作寿命有限,或者说电路板由于进水等情况导致电路板的损坏。以前在维修过程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3、SSR有部分损坏。在前面提到欧能内置模温机的例子中,由于模温机加热器控制的SSR有一相的通路被烧断,所以始终只有220V的电压,温度始终在30多度上不来。

4、热电偶损坏或者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下,由于热电偶的损坏或者接触不良导致温度为一固定值或者温度显示变化区间很大,忽高忽低,导致加热输出控制湿乱。

对于压铸模温机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压铸模温机在压铸行业的运用比较普遍,主要作用是:提高产品的成型效率;降低不良品的产生;提高产品的外观,抑制产品的缺陷;加快生产进度,降低能耗,节约能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