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通讯网络中断

楼主(2019-10-31):
用S7-200 OPC Server与200通讯网络中断

有个朋友的实验装置电脑坏了,我安装了WCC6.0SP3和MicroWIN 4.0SP9 .通过PPI连接MicroWin可以跟PLC通讯正常,但WCC画面显示网络中断,有朋友知道怎么处理吗?

没用过S7-200 OPC Server与200通讯,谢谢!

网友A:
首先要保证S7-200 OPC Server与PLC通信成功,通过编程电缆是可以实现通信的,OPC Server里面可以查看通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