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转台回零不动作

楼主(2019-10-31):
公司一FANUC mate md系统的机床,添加A轴(使用的绝对编码器,1815也正常设置好了)转台后,手动移动A轴转台能动作。在回零模式下执行回零操作,XYZ均可以正常回零,但是转台没有动作,屏幕也没有显示坐标移动。MDI方式下执行G28回零可以正常的回零和旋转程序设定的角度。

请问1.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执行手动回零操作

    2.在梯形图中G43.7(回零模式)G100.3(A轴正方向移动按钮)都有动作后是不是就应该执行回零操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