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豪伺服CN1引脚定义

楼主(2019-11-01):
找到个大豪伺服驱动器:SD-P150A,不知道CN1控制端头引脚定义。

没法驱动电机。

那个大神知道。麻烦告诉。

先谢了。

楼主:
找了。没有引脚说明。只有伺服设置。

继续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没有引脚说明。只有伺服设置。继续求。。。

我也看了,确实没有,最好问一下厂家技术,你这种伺服专用于纺织的,估计资料都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