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1-01):
模拟量传感器测试油位,输出4--20mA电流量,现在有个问题,实际油位没有波动,对应电流应该是12mA,监控油位显示1100mm,测试发现过一两天油位总是会突然掉到1000mm左右然后又回升至1100左右,屏蔽层单点接地正常,测试传感器磁性线性度也正常,测试信号隔离模块也正常。

这种情况可能因为什么造成呢?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滤波程序这块做的不好波动会很大的,你是通过PLC采集模拟量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滤波程序这块做的不好波动会很大的,你是通...

是的,同一个PLC里面采集了很多点,偏偏只有这个波动,并且波动总是下降之后突然上升到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滤波程序...

并且,滤波值的波形和他油位的走势差不多,滤波应该没问题,你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