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R是电线还是电缆?与RVV电线有何区别?

楼主(2019-11-01):
      RVV和VVR虽然只是字母相互颠倒,但两者有实质上的区别;RVV是护套软电线,而VVR属于软电缆,其结构与电力电缆VV是一致的。下面就由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下。

      VVR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软结构电力电缆电缆,电压等级0.6/1KV

      使用国标的第5种导体,每根铜丝的直径在0.2-0.3mm左右,根数比较多,故比较柔软,适用于经常移动的电源线,如电脑的电源线等

RVV和VVR有什么区别

1、叫法不一样。

RVV一般叫做软电线,全称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线。而VVR则叫做软电缆,全称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结构软电缆。字母R代表软线 当然R放V后面时候就是VR表示聚氯乙烯软护套。

2、电压等级是不一样的。

RVV额定电压300/500V软电线,VVR则一般电压等级在0.6/1kV。

3、使用场合不一样。

VVR适用于经常移动的电源线,如电脑的电源线等。

4、执行标准不一样。

RVV执行国标GB/T 5023-2008标准生产制造的。VVR制造标准参考GB/T 12706-2008。

5、结构不一样。

VVR与VV电缆的结构一样。

6、电缆芯数不一样。

RVV导体截面0.5-2.5之间,电缆芯数2-5芯。VVR导体截面从1.5-630mm2电缆芯数1-5芯。

相似型号:

AVVR:聚氯乙烯护套安装用软电缆

KVVP:聚氯乙烯护套聚氯乙烯护套屏蔽控制电缆

RVVP: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 电压300/300V 2-24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