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楼主(2019-11-01):
一、简介

    恒压供水是一种水利系统的供水方式。供水是国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传统供水方式占地面积大,水质易污染,基建投资多,而最主要的缺点是水压不能保持恒定,导致部分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恒压供水能够保持供水压力的恒定,可使供水和用水之间保持平衡,即用水多时供水也多,用水少时供水也少,从而提高了供水的质量。

二、工艺要求

PLC读取管网的实际压力与给定压力进行比较,当管网压力不足时,变频器增大输出频率,水泵转速加快,供水量增加,迫使管网压力上升。反之水泵转速减慢,供水量减小,管网压力下降,保持恒压供水。当一台泵不能满足时增加泵的台数,反之减少台数。系统睡眠与唤醒,当外界停止用水时,系统处于睡眠状态,直至有用水需求时自动唤醒,还有报警等

三、方案

该控制系统主要采用维控人机界面PI8070,PLC主机采用LX3V-1212MT、2ADV2DAVBD板。

通过BD板读取远传压力表的压力信号,由PLC转换为压力,再根据压力通过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水泵,使得供水的压力和设定值一致。

四、方案优势

1、恒压供水技术因采用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而达到调节水泵转速改变水泵出口压力,比靠调节阀门的控制水泵出口压力的方式,具有降低管道阻力大大减少截流损失的效能。

2、由于变量泵工作在变频工况,在其出口流量小于额定流量,泵转速降低,减少了轴承的磨损和发热,延长泵和电动机的机械使用寿命。

3、水泵电动机采用软启动方式,按设定的加速时间加速,避免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对电网电压造成波动的影响,同时也避免了电动机突然加速造成泵系统的喘振。彻底消除水锤现象。

4、实现恒压自动控制,不需要操作人员频繁操作,设置好参数后自动运行。

5、可以通过手机APP,随时随地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在线修改参数或者操作设备,非常方便。

五、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该画面主要显示系统的当前运行状态,各处的压力,以及当前变频器的频率等。

参数画面:设置各种参数

时间段设置:在此模式下压力按照各个时间段设定的压力运行

PLC部分程序:

压力转换程序

辅泵部分程序

休眠判断程序

六、工程总结

恒压供水系统是采用压力传感器、PLC和变频器作为中心控制装置确保供水水压持续恒定的供水系统。相对于传统供水系统,恒压供水系统有技术先进、水压恒定、操作方便、运行可靠、节约电能、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维控远程屏可以手机、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监控和操作该设备,节约大量时间,给维护工程师带来很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