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多少钱?

楼主(2019-11-01):
机器视觉是一个系统由多个部件组成协同工作,机器视觉的统称是机器视觉系统是由相机、镜头、光源、图像处理软件、线缆寄通讯接口组成。那么一台机器视觉系统需要多少钱呢?
从机器视觉系统的部件组成可以看出,机器视觉系统由高科技产品组成,没有一定的研发能力是做不出来的。很多客户很纠结价格问题,一来就问你们生产的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多少钱?这是不可取的购买机器视觉系统跟购买其他产品不一样,只有明确自己的需求,并和供应商面对面的交流检测需求,确认检测需求没有问题后在谈机器视觉系统的价格,因为不同的产品检测的难度,检测时所用到的部件都不一样价格也会不一样。
如:云盘高速检测设备、在线飞拍实时检测设备、卷料检测机、吊牌检测机、一键测量仪等产品其价格在5万到20万之间不等。

网友A(2020-03-24):
1、HalconVisionPro为代表的传统机器视觉软件,通过调用各种算法因子,针对目标特征,定制化设置各种参数。其擅长解决以测量为主的定量问题,和判断有无的简单问题,但对复杂检测类的需求,漏检率/误检率较高。虽然软件价格一降再降,国产软件售价仅几千元甚至免费,但前期开发和后期维护成本较高,在使用时面临很大的局限性。

2、以康耐视的VIDISualab(已被康耐视收购)为代表的深度学习软件,将深度学习的标注、训练、测试流程,以PC软件的方式进行封装,降低了用户使用深度学习技术的门槛。主要解决传统视觉无法解决的复杂缺陷检测难题,或用深度学习的标注方法,提高开发效率。但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当前的深度学习主要以监督学习为主,针对不同场景,需要大量的模型选择、调参等工作,无法针对所有场景,通用性的解决,因此,并没有解决传统算法需要定制开发的难题,并且用户的使用门槛较高,普通工程师对深度学习的调参一般没有基础。

3、北京矩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先后获融资近千万元,创新性的提供了一款云端的工业视觉深度学习工具,线上实现标注、训练、测试流程,依靠在云端积累的大量不同场景的深度学习模型库,用户上传、标注图片后,将由云端自动匹配最优的深度学习模型和参数进行训练,用户无需任何操作,线上测试效果后,下载SDK即可本地化运行,真正做到通用级的工业视觉深度学习工具。同时在商业上,矩视智能将云端工具直接免费,下载sdk后,仅需购买Lisence加密狗,即可本地运行,且价格直达千元级,致力于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所有的工业视觉场景中。

欢迎免费注册使用:https://www.nb-ai.com

网友B(2021-02-28):
具体项目具体分析,机器的实际价格受很多因素影响。产线速度,稳定性,精度等都是客观存在的。选择合适的精度要求尤为重要,以防资源过剩导致的价格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