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00怎么跟mcgs通讯

楼主(2019-11-01):
mcgs里面只有跟台达dvp系列通讯的模块,请问下工控大佬们,as200系列plc如何跟mcgs通讯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对应驱动,可以考虑通用设备驱动,比如MODBUS去实现

网友B:
这个看你那个设备断的驱动是否更新,如果MCGS没有更新新的驱动,旧的驱动很难通讯上,不知道你用的上那个版本的7.07还是Pro的版本MCGS 组态软件

网友C:
同上,目前没发现AS驱动,只能用MODBUS RTU,用起来也算方便

楼主:
是的,只能用mcgs 里面的莫迪康modbus通讯协议,自己根据plc 地址设置触点个寄存器参数就行啦

网友D(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