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暂停怎么写

楼主(2019-11-02):
哪位大神知道,三菱plc,暂停功能怎么实现,例如一个秒表,按下启动按钮从0开始计时,比如计时到5秒,按下停止按钮,停止计时,再按下启动按钮从第5秒开始计时,而不是清零,试过好多办法,都是清零,求大神!当然不是秒表,是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这种功能  谢谢 各位!!!

网友A:
那你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正转和反转的输出点,不要直接对应PLC的实际输出IO点,先关联内部的工作位,如W000,W001等,然后再串联你的这个停止按钮,之后再给到Q0.0和Q0.1之类的实际输出点。当按下停止按钮后,W000或W001其实还是保持原先的状态,复位后自然可以导通Q点。

网友B:
用累计的就可以

网友C:
看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X0按下延时开始

X0弹起时,时间并没有清零,保持原有数值不变

再次按下X0按钮,延时继续

如果你此时想取消延时,可以按下X1进行复位即可

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要控制气缸暂停,需要使用中封式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D:
你用普通计时器肯定不行,用累计计时器才行,要么就用数据寄存器,INC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个例子就明白了X0按下延时开始X0弹起时,时间并没...

感谢,大佬,但是我是想,类似一条输送带送料,由正反转电机带动,行程由上下2个限位开关控制,正转到上限位触发上限,然后反转到下限位再正转。重复循环,然后可能中途有情况发生,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输出,然后重新按下启动的时候,电机是要正在反转的情况下,重新按下启动就继续反转,电机要是在正转的情况就继续正转,而不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累计的就可以

感谢,大佬,但是我是想,类似一条输送带送料,由正反转电机带动,行程由上下2个限位开关控制,正转到上限位触发上限,然后反转到下限位再正转。重复循环,然后可能中途有情况发生,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输出,然后重新按下启动的时候,电机是要正在反转的情况下,重新按下启动就继续反转,电机要是在正转的情况就继续正转,而不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正转和反转的输出点,不要直接对...

能写个关于这功能的程序来吗??谢谢大佬

网友E:
新手常常碰到的问题,都是小事,多练练就好了,想当初我刚写第一个程序的时候,也一样把简的程序复杂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正转和反转的输出点,不要直接对应PLC的实际输出IO点,先关联内部的工作位,如W000,W001等,然后再串联你的这个停止按钮,之后再给到Q0.0和Q0.1之类的实际输出点。当按下停止按钮后,W000或W001其实还是保持原先的状态,复位后自然可以导通Q点。

楼主谢谢分享,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G:
三菱的建议楼主用ALT指令,一次set信号,在来一次信号就是rst

网友H:
清零没关系,清零指令上一行增加MOV指令,把计时器当前值存储之后清零计时器,计时开始再MOV回去,复位就直接清零这个中间寄存器

网友H:
程序这东西不同的人想法不一样,同一个目的可以有很多方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累计的就可以...

楼主是停止遇到什么问题了?停止容易实现啊

网友I:
用内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输出线圈,你再想想很简单

网友J(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