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测试器件

楼主(2019-11-02):
我用一个综合电量变送器来测试LED灯的电压,电流,功率及功率因数,这个变送器能够满足精度要求,但是串进去一个乳素灯保护电路就不行了,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怎么做才能保护电路器件(保险丝一类不行,需要人更换),同时又能够不影响器件的精度

网友A:
这样都存在风险,最可靠的就是将所测电路电压或电流通过互感器进行变换,不要直接去进行测量,经过互感器变换后应该也不影响精度,只不过需要进行转换一下数值。

网友B:
加入高精度空气断路器,这样就是可以跳闸了

网友C:
测量如果超过量程 最好要使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存在风险,最可靠的就是将所测电路电压或电流通过互...

你好,我没使用过互感器,如果接互感器的话,怎么转化数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