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4501W进入OFFLINE需要密码

楼主(2019-11-02):
型号是GC 4501W,系统时间差太多了想改改,但是拔掉跟PLC的通讯线后进入 OFFLINE需要密码,1101试过了无效,请问密码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重置。我有原始触摸屏程序,可以上传下载

网友A:
点击 通用设置 -安全设置-密码设置  里面有各个级别密码和级别设置

楼主:
求助大佬!

网友B:
欢迎大佬回复

网友C(2020-05-10):
Proface普洛菲斯-解-密,GP-3000,GP-4000,GP-5000,GP-2000,GC,GE.AST3000/4000全系列-解-密,上传密码-解-密,程序文件打开-解-密,超级用户-解-密,用户密码-解-密。1-8-7-1-8-6-6-3-6-4-3

网友D(2023-06-09):
可以的,遇到很多这样情况,上传密码,进系统, 连接秘钥,都可以读出GP5000 GP4000系列程序 1-三-6-7-0-2-5-9-7-5-6

网友E:
这个是程序里面设的密码,你的有程序才能看见这些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