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扫描枪通讯

楼主(2019-11-02):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了三菱FX3UPLC,触摸屏用的是三菱GS2107,扫描枪用的是驰腾CT 960.扫描枪用USB线在电脑上可以读出来条码,但是用232串口线就不知道怎么设定了,要求扫描条码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此前分享一个FX3U读取扫码枪实例,希望可以帮助你:http://bbs.gongkong.com/d/201709/730189_1.shtml

网友B:
有没有用调试助手来看看,这个数据是否正确,还有就是参考上一个楼层回复得帖子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思路方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