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MCGS和一个S7-1200走以太网可行吗?

楼主(2019-11-02):
   大神们好,最近遇到一个项目,一条流水线8个工位,每个工位需要有一块触摸屏。现在想用8个MCGS的触摸屏跟1个S7-1215的PLC进行以太网通讯,请问这样可行吗?谢谢!!!!!

   还有MCGS占用的是1200 PLC的哪种资源呢?HMI资源还是S7资源呢?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不能用于8个,软件上查看只能连接3个

如果你确实要连接这么多触摸屏,可以在每个分站(有触摸屏)加个西门子SMART200和主站1200通信,触摸屏再和200SMART通信。

网友B:
估计链接不了八个,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例如OPC 等等。或者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不能用于8个,软件上查看只能连接3个如果你确实要...

谢谢,但是我看MCGS设备帮助里说是,MCGS和1200走的是S7协议,S7协议的话是可以到8个的,这么想对吗?

楼主:
顶起,大神踊跃发言啊!

网友C:
学习学习,看看能否帮上忙。

网友D:
8个西门子都不敢给你保证,你可以400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不能用于8个,软件上查看只能连接3个如果你确实要...

1200支持的HMI链接资源为12个呢

网友E:
使用Modbus TCPIP数据转发 以太网通讯方式 一对多是可以的

之前用过1个主站16个从站的主从站都是触摸屏,你换成主机和触摸屏通信一样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估计是不能用于8个,软...

长见识了,从没用过,稳定性是否有保障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