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一条程序,灯总是再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3):
我按书上顺序功能图方法做个编程,在西门子的仿真软件(网上下的)就是控制灯亮与灭,接通电源后,发现灯总是再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本来就是m0.0,m0.1,m0.2循环接通的,通过Nekwork4使灯闪烁,删掉Nekwork4灯就不亮了,Nekwork4中m0.1,m0.2并上m0.0,就可以使灯常亮了。

网友B:
是200的仿真软件吗。重新下载一个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C:
如果你怀疑仿真软件不准,你可以在PLC软件状态表监控看看输出是不是闪烁

网友C:
先在监控软件看看实际状态,如果确实是有输出,就分析程序吧

楼主:
Q0.0的状态在0和1间变化 关与开的状态

网友D:
没问题啊,你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就是让Q0.0闪烁啊。

网友E:
200现在都是直接用硬件仿真。。。仿真结果与上级执行并不完全一致

网友F:
200的仿真软件,西门子官网根本没有

建议楼主还是直接上硬件吧

网友G:
200现在都是直接用硬件仿真。。。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是程序原因,看状态表是最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啊,你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就是让Q0.0闪烁啊。

那么如何不让它闪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没问题啊,你...

那自然是更改程序了,只是不知道你想改成什么样的。最简单的就是删掉Nekwork3

网友I:
哈哈,仔细看了程序,你的控制就是一个这样的,你把I0.1做成一个脉冲,你的灯就不会了,0.1通断一次,灯就闪一次。。。

网友J(2019-12-18):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月内给予结贴。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