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输入端怎样外接24V电源?

楼主(2019-11-03):
三菱FX2N PLC自身的24V电源容量太小了,想外接一个24V开关电源,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该怎样接线的,NPN型的三线感应开关和两线感应开关该怎样接线?image.png

网友A:
可以的,。找个电源就行了

FX2N,输入是不带电压的,对应的COM公共端与X0 X1这些通时对应输入

信号ON,断开时OFF;
FX2N,对应的公共端S/S,公共端上接0V或+24V都可以

楼主:
回复内容:FX2N哪有什么S/S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找个电源就行了FX2N,输入是不带电压的,对...

网友B:
这个FX2N本体输出DC24V 400mA,正常状态给PLC输入点供电足矣!

除非你全部是耗电较高的光电类接近开关类传感器,PLC本体输入点耗电一般不大于4mA,输出负载这个另加电源

网友C:
FX2N本体输入端左侧“24V”和"COM"端子即为24V电源输出,专门用于传感器电源,传感器输入类型为NPN型输入,这或许是FX2N不便之处吧,直到FX3U以后,传感器输入信号可以为NPN或者PNP,通过S/S决定输入信号类型,如果S/S接外部24V,输入信号为NPN,反之,如果S/S外接0V,输入信号即为PN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2N本体输入端左侧“24V”和"COM"端子即为2...

问题:FX3**以下的PLC的CPU已经全部停产,除了FX2N的部分扩展模块还在继续生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FX2N本体输入端左侧“24V”和"COM"端子即为2... 内容的回复!-------------------------问题:FX3**以下的PLC的CPU已经全部停产,除了FX2N的部分扩展模块还在继续生产

是的,所以没必要为之前的讨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FX2N本体输入端左侧...

都不用了

网友F:
三菱官网找找,下载一本这个看:

网友G:
三菱基本都是NPN,输出0V进COM,线圈或其他负载一端24一端接输出点。

输入24V进S/S,触点或开关一端接0V一端接输入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三菱基本都是NPN,输出0V进COM,线圈或其他负载一...

2N没有S/S

网友H(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FX2N哪有什么S/S对: 网友A  可以的...

老版本没有   新版的有 而且现在2N也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