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19-11-03):
有做过把模拟量存在维纶通触摸屏本身的MySQL数据库中,之后,上位机通过数据库来读取数据的例子吗

楼主:
有做过的吗?

网友A:
上位机读取估计有点困难,至少要触摸屏可以无缝对接与触摸屏通信,有PLC吗?可以考虑PLC读取触摸屏数据,然后上位机再通过PLC间接读取。

网友B(2021-12-21):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C:
触摸屏本机不具备有数据库功能,上位机软件可以使用威纶通官方的软件读取数据表格上来(触摸屏必须有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