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精度驱动音圈电机驱动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9-11-04):
大家好,目前想驱动音圈电机,不知道怎么选择驱动器,想咨询一下。
目前需求是
1、峰值电流不超过2A;
2、持续电流1A;
3、仅电流环控制,电流环带宽不小于5k,要求控制电流进度达到1mA级别;
目前看了两种类型驱动器,一种是线性伺服驱动器,另一种就是通用的PWM的电机驱动器。之前做实验用的copley的驱动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只要copley驱动器软件enable后,我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噪音立马上升2倍左右,噪音有点大。
想咨询一下我用那种类型的驱动器比较合适,有没有推荐的厂家。目前通用PWM驱动器看了几家,Elmo,copley还有ACS的,不知道咋选。

网友A:
这种太专业的不要自己选,你把技术参数要求给厂家,让他们帮你选,然后你货比几家,毕竟相对厂家来说,他们是更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专业的不要自己选,你把技术参数要求给厂家,让他们...

主要是想了解线性伺服驱动器和通用的直流伺服驱动器这两种哪种适合一些,现在用的直流伺服驱动器用起来噪音太大了

网友B:
这个看楼主的扭矩要求,如果是转矩要求比较高,选直流伺服。

反之选交流伺服

网友C:
这个要求确实蛮高的,选择线性伺服驱动应该会好点

网友D:
楼主咨询了厂家可以提需求看他们的产品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