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采用德嘉多功能交换机与InTouch通讯实例

楼主(2019-11-04):
首先设置多功能交换机的参数:

(将SWITCH值设置为0

这里200SMART PLCIP地址为192.168.1.20;多功能交换机的IP地址为192.168.1.10

安装西门子S7TCP驱动程序“DASSIDirect”;开始菜单/程序/Wonderware/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程序,DAServer Manager下,找到“SIDirect DAServer”。

右击Configuration”,在菜单中选择“Add PortCpS7 Object”; 右击“New_PortCp_000”并选择“Add S7Cp Object”,加入一个S7300或者S7400的站点;只需要将德嘉多功能交换机的IP地址填入,其他参数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属性页。,右键点击“Device Group”对话框中的空白地方,选择“Add”,添加一个 Device Group,将“Topic_0”改为需要的名称,比如“switch-s”,这个名称需要在INTOUCH中使用。

右击ArchestrA.DASSIDirect”,选择“Activate Server”来启动此DA Server

打开INTOUCH软件,工具/配置/访问名,添加访问名来对应DA Server中的S7TCP站点中的Device Group

“访问名”中填入“S7-300TCP”,在“应用程序名”中填入“DASSIDirect”,“主题名”中填入“switch-s

选择标志名字典

新建S7-300的变量,填入,如:a;选择访问名,如“S7-3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db1,w0”,对应VW0

新建S7-300的变量,填入,如:b;选择访问名,如“S7-3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mx0.0,对应M0.0

新建S7-300的变量,填入,如:c;选择访问名,如“S7-3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q0.0,对应Q0.0

标记名规则:

DB1.DBX0.0=DB1,X0.0

DB1.DBW0=DB1,W0

DB1.DBD0=DB1,D0

I0.0=IX0.0

M0.0=MX0.0

通讯在“窗口”中,引用建立的变量,即可以建立S7PLCINTOUCH监控画面的通讯

运行结果如下:

可见通过我们交换机通讯成功

网友A:
感谢了,下载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