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跟西门子SMART以太网通讯,一起断电后就连接不上

楼主(2019-11-04):
威纶MT8012IP的触摸屏跟西门子200 SMART用网线连接的有40米左右,现在只要一断电再从新上电触摸屏就连接不上。要单独断下触摸屏的电源才能从新连上。求大神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关注学习,没碰到这么远的和这种问题!

网友B:
网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这种网线最好搞超6类以上的带屏蔽的,再说40m也不是说很远

网友C:
和线关系不大。

需要检查一下设置,

设置里面把通讯延时加长一点

网友D:
看一下网线是不是和强电一起走线了,还有网线最好选择带屏蔽的

网友C:
这里改的时间长一些,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这种网线最好搞超6类以上的带屏...

线是自己做的,水晶头用的直连。带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这种网线最好搞超6类以上的带屏...

我去试下,是把超时加长,还是延时加长?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改的时间长一些,在试一试

我去试下,是把超时加长,还是延时加长?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里改的时间长一些,在试一试...

超时改了未必能解决问题,我之前现场也遇到过,换了网线就好了

网友E:
换好一点的网线吧

网友F:
感觉网线带屏蔽层了,应该问题不大!楼主改超时,解决问题了吗?解决过程分享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里改的时间长一些,在试一试...

延时时间和超时根据情况进行修改

网友C:
建议修改超时时间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是超时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G:
解决问题了记得回复下哈

楼主:
超时改成了5秒还是不行,还的触摸屏得从新上电或中拔插下网线才能连上。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就是上电是让触摸屏晚上电一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H:
命令重送次数为什么是0?增加次数与延时结合起来试试看

网友I(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J(2021-07-02):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点经验

网友K:
威纶通触摸屏与台达M系列变频器通讯。

网友K(2021-08-12):
发布个锤子咯,有人专门倒卖论坛程序

网友L(2021-10-19):
引用 网友K:
发布个锤子咯,有人专门倒卖论坛程序

感谢大神们分享,学习了!

网友M(2022-01-19):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N:
40米太长了,中间加个交换机解决

网友O(2022-03-16):
什么原因呢?

网友P(2022-08-01):
楼主: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吗?期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