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简单编程的显示仪表

楼主(2019-11-04):
请问有没有这样一种仪表,接受了一路或两路模拟信号,可自行设定一数据,显示输入信号和设定数据的乘积或除!

网友A:
有的智能温控器可以满足显示输入信号量程比例的要求, 不清楚设定数据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