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读数突然跳变

楼主(2019-11-04):
单圈0-4096的绝对值编码器,运行中数值回跳变,比如读数是1200突然变成1600(比方),偶尔会变化,但是变化的数值几乎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置零后运行几次就会跳变

网友A:
不合格的“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内部编码是预先绝对值编码的,每一个位置唯一性。无论停电、干扰不会改变内部原始的绝对值编码,如果是机械连接松动也是一点点数据移动,而不是跳变。

网友B:
如果固定位置数据突然抖动变化的话,看看是否来自外部抖动,比如结构在此发生抖动

网友C:
现场环境怎样?有大功率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环境怎样?有大功率设备吗?

有中频率和37KW的变频器,但是都没开,还有就是几台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固定位置数据突然抖动变化的话,看看是否来自外部抖动...

不是外部的抖动,就是用来测一个液压油缸推出的行程,速度都很慢

网友A:
我们需要全面认识“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停电记忆”,绝对值编码器 不 需 要 记 忆!需要记忆的是增量意义的编码器!包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它们内部编码是早已预先编好的,每一个位置唯一性的,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一阵干扰过后仍然是输出绝对值编码,不该发生跳变。所谓”绝对”的定义,是编码器宁可坏了,也不该发送错误数据,误导后面的自动化控制。

网友D(2025-10-30):
这个要看编码器是什么样的输出形式,这个很像是并行输出的方式出现的问题,这一般是某一路信号偶尔出现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