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smat

楼主(2019-11-04):
如何把模拟量采集的数据求0-30秒平均的平均值?

这是我编程的程序段,转换值为我要求平均的数据。

谢谢大神,求解答

网友A:
加一个延时通断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累加,和再去除以累加次数,得出来的就是平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不错实例:https://wenku.baid...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D:
首先考虑在30s时间段内取几次值。

方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将取得的这些值累加,累加和再除以次数就得到了平均值。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1105114614.png直接选择SM0.4 ,30秒脉冲

网友E:
这个求平均值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曾经我提出来读取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值,但数值总是像三相整流电路的电压曲线一样。当时自动化工程师也是这样帮我做的。后来,我发现,如果是为了滤波,还不如直接使用一个滤波公式更容易!

PVn = m * PVn + (1-m) * PVn-1

网友F:
回复内容:真的不错,能学很多东东,是一个自学的好殿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求平均值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曾经我提出来读取变频器的...

我这个是为了,把这30s采集的数据求平均,得到的数据更趋于真实

网友B:
30秒求出来的平均数未必是趋于真实值吧?30秒数值就没有任何变化,比较30秒还是很长的

网友G:
真的不错,能学很多东东,是一个自学的好殿堂

网友H:
2个定时器,1个是1秒定时器,1个是30秒定时器    。
1秒闹钟负责每秒累加。
30秒闹钟负责求平均值并且清空1秒闹钟的累加值。

网友I(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通过计数器和循环指令做循环,来求50s的值,然后算出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