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与基恩士的lk-g5001v通讯

楼主(2019-11-04):
台达PLC如何与基恩士的lk-5001v实现通讯,读取位移的实时变化量,请各路高手帮忙分享一下案例,感谢

网友A:
通过台达RS232(ASCII)通信与该测量传感器器进行通信,将你需要测量的数值或访问数值传送命令给基恩士lk-g5001v,根据收到的返回数进行解析。

走通信的好处可以减少模拟量接入及计算过程中带来的误差,走通信可以直接访测量值

在PLC程序没有设计OK之前,可以先试用串口软件测试一下基恩士那边命令是否畅通,之后再和PLC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