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记录设备运行时间,到制定时间设备进行反转运行

楼主(2019-11-04):
求助如何记录设备运行时间,到指定的时间设备进行反转运行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采用读取系统时间进行统计,当前时间+设定时间=运行时间

网友B:
这个完全在PLC内完成。取设备运行信号(例如接触器吸合信号)启动时间继电器计时,时间到后输出指令反转运行。

网友C:
如果是按照时钟参考一楼;

如果启动后运行一个时间后反转参照2楼;

如果是累计运行一段时间反转可以将设备运行时间放入保存寄存器(这样不管断电与否只要上电都会累计),再根据你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反转;

网友D:
楼主记录运行时间需要记录长时间,如果几个小时,直接可以选择定时器,如果几天或者几十个小时,那就选择万年历吧。

来实现。

网友E:
可以写个宏指令

网友F:
有多种方法。

网友G:
有PLC的话就用PLC做 设备运行设置时间 到了时间就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采用读取系统时间进行统计,当前时间+...

具体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记录运行时间需要记录长时间,如果几个小时,直接可以...

我想设置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设定运行小时到达后反转,一种是到达指定时间后反转,比如每天早上的8:00进行反转操作,具体怎么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按照时钟参考一楼;如果启动后运行一个时间后反转参...

iTime=!TimeStr2I($Time )

ret=!TimeSpanGetHours(itime)

IF 一号粉碎机运行设置时=ret THEN

灯=1

endif

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在PLC内完成。取设备运行信号(例如接触器吸合...

我是控制变频器进行反正转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记录运行时间需要记录长时...

楼主计划用PLC,还是触摸屏,

如果PLC记录几个小时的可以用定时器实现

如果每天8点反转,需要采用PLC的万年历或者PLC时钟功能实现

如果是触摸屏那就自己编写宏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用触摸屏控制

网友H(2019-12-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2020-02-22):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