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9300起火烧坏

楼主(2019-11-05):
  PLC的搭配是CP1584,CPU带了23个IO模块(DI/DO/AI)中间加了一个PS3300,最后一个是BT9100,通过9300扩展了11个IO模块,电源是CPU所在屏和BR9300屏各配一个10A的电源。正常运行了3个月,前天BR9300突然烧毁并有火苗冒出,断开空开火苗熄灭,BR9300已严重烧毁。

  各位兄弟除了强电混入还能有别的原因吗?急求解答,谢谢。

楼主:
CPU所在屏各模块正常

网友A:
看看IO模块是不是串进强电了,起火是很严重的事故,一定要查清楚,要不然后果真的很严重,不只是烧几个模块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O模块是不是串进强电了,起火是很严重的事故,一定...

请教一下如果是开关电源的故障能烧毁BR930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IO模块是不是串进...

开关电源如果过载,内部会有关断功能的,会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