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64位装和利时DCS6.5.2不兼容吗?

楼主(2019-11-05):
WIN7系统64位装和利时DCS6.5.2为什么启动时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打开?是系统不兼容还是缺少驱动或补丁?

网友A:
你看看DCS装机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可能是你的配置低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配置低了

网友C:
喜欢,喜欢   多谢分享好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DCS装机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可能是你的配置低了

缺积分!

网友E(2023-06-07):
我在虚拟机用Win7系统装载成功了

网友F(2023-07-27):
能,主要电脑的配置

看看!

网友:
电脑的配置问题

网友G(2023-09-14):
这个我知道,6.5.3及以上的才可以运行在win10 系统上,而且最好是专业版。之前的系统要安装在win7系统上!

网友G:
和电脑配置没有关系,这个软件更不不吃硬件,3000元的商务电脑照样能跑起来。如果低版本的装在win10上面就会各种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