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这个指令中DI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05):
image.png西门子的这个指令中DIS是什么意思?具体指什么?谢谢!

网友A:
1.DIS输出是用来控制驱动器的使能的,没必要的时候一般不要输出,而且你就一个轴,不存在碰撞的风险
2.就大多数驱动器本身来说,使能意味着电机轴加电(虽然这时轴是不动的),你去掉使能,反而可能是不安全的状态.动一个位置,去使能一次,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smart系列的手册说明书做的很烂,资料比较少,所以,大多数时候,自己摸索去吧

文章来自: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96757&cid=1076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A:
1.DIS输出是用来控制驱动器的使能的,没必要的时候一般不要输出,而且你就一个轴,不存在碰撞的风险2.就大多数驱动器本身来说,使能意味着电机轴加电(虽然这时轴是不动的),你去掉使能,反而可能是不安全的...



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