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PLC通讯

楼主(2019-11-05):
我是新手,有一个问题,我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SMART 200PLC通讯的时候,触摸屏界面上设置了两个按钮,一个是启动,对应的设备地址是I0.0,另外一个是停止,对应的设备地址是I0.1,当我模拟运行的时候,为啥按了没反应?

网友A:
I0.0与I0.1是PLC输入对应的物理地址,放在触摸屏上肯定不能输入的,你可以改为V0.0与V0.1或者M0.0与M0.1代替试试。I地址只能在PLC端输入才有效

楼主(2021-03-19):
引用 网友A:
I0.0与I0.1是PLC输入对应的物理地址,放在触摸屏上肯定不能输入的,你可以改为V0.0与V0.1或者M0.0与M0.1代替试试。I地址只能在PLC端输入才有效...



感谢楼上  想想当时多么幼稚

网友B(2021-05-15):
学习,刚入学我也出现这问题